楼主(2020-10-07):
想询问一下 有写过ST语言的前辈,是否有资料可以看?
是否使用GX-WORKS2 的模拟功能?

网友A:
手册有点难懂(搜本站),视频都是基础的,B站有。可以用软件模拟。

网友B:
模拟我喜欢梯形图:直观!!
那种0,1或者false/true俺实在受不了

网友C:
ST是有很大优点的

网友D:
三菱官网有很有关于Q系列PLC  ST语言的教程,可以去看看

网友E:
初学者容易学成IF语句走天下
  • 下载积分:+3(xiapeng01) 2333,我就是全篇IF语句 ..
  • 加油!

楼主:
    ST语言感觉还不是很普遍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语言感觉还不是很普遍

    主要是欧洲吧,听说欧洲那边是用这种语言写的。
    加油!

楼主:
    不知道 有没有手册说明 关于 指令的list ,网上好像比较少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F:
    这里有两个文件,可以看看
    附件: MELSEC iQ-R 结构化文本(ST)编程指南-1802.pdf (1433 K) 下载次数:205
    附件: 结构化文本(ST).pdf (2286 K) 下载次数:212
  • 下载积分:+2(城建国际)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dlmeyou)
  •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两个文件,可以看看

    谢,老铁

楼主:
    顺便问一下各位老铁

    下图标示 反转 ST语法该怎么写

网友G:
我想到的有四种:其中第一种编译后的代码完全和梯形图一样;其它三种等效,代码有点区别。

第一 M1030:=INV (NOT X8E);

第二 M1030:=NOT(NOT X8E);

第三 OUT( NOT(NOT X8E) , M1030);

第四 OUT( INV(NOT X8E) , M1030);

网友G:
差点忘了万能的IF语句了。
第五种
IF INV (NOT X8E) THEN
    M1030:=TRUE;
ELSE
    M1030:=FALSE;
END_IF;

第六种
IF NOT (NOT X8E) THEN
    M1030:=TRUE;
ELSE
    M1030:=FALSE;
END_IF;
  • 下载积分:+1(qq280853936)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yoyo200142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到的有四种:其中第一种编译后的代码完全和梯形图一样;其它三种等效,代码有点区别。

    第一 M1030:=INV (NOT X8E);

    第二 M1030:=NOT(NOT X8E);

    感谢老铁提供想法,看来我真的要把手册指令看完...

    另外

    我发现ST语言无法在线编辑

    INV 这指令 在手册里面是找不到的...
    是我手册版本太老了吗?

网友G:
    Q系列有这个指令

    至于说ST不能在线修改,这个是误解,只是条件有点苛求,具体一句话说不清楚,项目上我就是都用ST编程的,在线修改编译没任何问题。关键点是修改时的源代码必须时PLC正在运行的母版基础改的。

网友G:
    看准了,他写的是LDI X8E,之后再整个取反后OUT M1030
    实际上简化逻辑后就是 M1030:=X8E

楼主:
引用 网友G:
    Q系列有这个指令

    至于说ST不能在线修改,这个是误解,只是条件有点苛求,具体一句话说不清楚,项目上我就是都用ST编程的,在线修改编译没任何问题。关键点是修改时的源代码必须时PLC正在运行的母版基础改的。

    师傅,是不是所有阶梯图的MELSEC指令 在ST上面都有,ST手册没写出来的就直接使用效果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准了,他写的是LDI X8E,之后再整个取反后OUT M1030
    实际上简化逻辑后就是 M1030:=X8E

    X8E 这接点实际接线为常闭接点,所以才这样编程式的吧

网友H:
    少整些花哨的,IF贯穿到底,又直观。又好修改

楼主:
    最近刚尝试用ST的方式下去写程式,不过流程上感觉没有像阶梯图这么好写 或许还要多练习练习

网友I:
    哈哈,是的,把梯形图的逻辑的转化为ST语言,不停地IF。
引用 网友E:
    初学者容易学成IF语句走天下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学者容易学成IF语句走天下

    思维很难跳脱,除非有旁人指点

楼主:
    有大神能说明 ST语言 相比阶梯图的好处吗?
    小弟我目前 还没深入 体会不出来ST的好处

网友J:
ST比较适合写一些数学运算,至于流程控制还是梯形图方便。个人而言ST一般都是配合数组结构体写一些算法。不管什么程序都写成ST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比较适合写一些数学运算,至于流程控制还是梯形图方便。个人而言ST一般都是配合数组结构体写一些算法。不管什么程序都写成ST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我很好奇,既然国际电工协会制定出来,表示也是主流的一种写法...但想不透优缺点 可能写得不够多 没有遇到好用的时候
bnnyygy

网友K:
电工入门写梯形图,学计算机的用ST.

个人感觉逻辑用梯形图,计算用ST.各有所长/

楼主:
ST语言的元件使用是不是有一定的量,超过的就要自己定义,我最近用计时器T100多的都无法编译完成

网友L:
三菱软件里一个工程里面能ST语言跟梯形图同时编程吗,计算用ST ,逻辑用梯形图

网友M:
搞软件的、视觉的、机器人的用ST语言写容易点。

网友N(2021-01-10):
传说中的if语句走天下。话说哪位大佬有好的范本吗,看起来简洁优雅的那种?

网友N:
q系列
附件: q结构化文本(ST).pdf (2286 K) 下载次数:19

网友O:
FX5U内嵌ST语言,搞一些数据运算贼好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传说中的if语句走天下。话说哪位大佬有好的范本吗,看起来简洁优雅的那种?

大神,求分享下你的程序,446042863@qq.com,谢谢!
斗志不能低

网友Q:
梯形图是最简洁的,指令表跟梯形图是一一对应的,FBD是最方便模块化的,ST是最方便在不同PLC之间复制的,SFC是流程最清晰的。

网友R:
先写好梯形图程序,然后一行一行翻译,哈哈哈哈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模拟我喜欢梯形图:直观!!
那种0,1或者false/true俺实在受不了

说明你还在PLC入门级,换一个PLC就要开始疯狂翻资料

网友S:
引用 楼主:

感谢老铁提供想法,看来我真的要把手册指令看完...

另外

ST的好处就是,它是基本语句,你可以自己方式编辑函数,比如INV这个函数,你可以自己编辑,然后换一个PLC不用去查和INV对应的指令,
因此,省去大量的时间,ST codesys SCL都基本相同,做PLC不能偏科,所以能使用ST这种类型能提高你编程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