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关于配电柜接线美观的问题?

楼主(2020-10-08):
第一次做实际的配电柜接线很乱,各位前辈有什么意见和使用什么工具可以美观一下线路。

网友A:
提前规划好怎么走

网友B:
多干干就好了,这个是干出来的

网友C:
,最基本横平竖直,打好线码,扎好线

网友D:
没有具体的好方法,看个人的审美观,线号保持一致性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E:
线槽布局要横平竖直;1、线槽内尽量控制线的余量;2、线标要一致朝外统一长度;3、强电弱电要分开走向;4、动力控制一级二级三级要层次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