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8):
按钮状态1和0的状态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模拟运行时发现1的文字偏离了位置,0的文字位置正常。后来找到了文字位置不正确的解决方法

网友A:
S0 按下居中,S1再按下居中就好了。。。。
vx:heidelberg-pr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0 按下居中,S1再按下居中就好了。。。。

威纶通触摸屏你可以按你上面的想法操作下,看会不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B:
状态0和状态1,分别点里面的文字移动至相同位置

网友C:
引用楼主e23_di于2020-10-08 14:32发表的 威纶触摸屏做的按钮状态0和状态1显示的文字位置不一样 :
按钮状态1和0的状态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模拟运行时发现1的文字偏离了位置,0的文字位置正常。后来找到了文字位置不正确的解决方法

啥办法?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D:
删除这个,从新写一个

网友E: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删除现有的这个按钮,新建一个按钮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我遇到过,无里头

网友G(2021-08-23):
以前确实也是碰到过这种情况,具体操作解决方法,可以观看视频。记得点赞,谢谢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A411c7R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