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关于变频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10-08):
我把控制端子控制正转运行但每次都需要按一次运行键换成点动就不需要了,这个是怎么回事?还要调成多段速也是这样需要按运行键才可以运行。
知易行难

网友A:
什么变频器? 你要看端子控制是不是需要 “正反转端子”+运行端子“一起闭合才能启动运行
真诚感谢!

网友B:
应该是频率给定没有设置好吧 运转指令是端子 频率来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