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8):
设备有4个工位位置,输送带依照设定的时间步进输送一步,可以知道步进时入口料的有无,想知道设备内每个工位有无料改如何做?

网友A:
工位4,3,2,1。
每个工位分配一个Word作为记忆。举例工位4,3,2,1对应Memory地址D104,D103,D102,D101。
入料口检测有无,有D101=K1,无D101=k0。
每步进一次D103->D104,D102->D103,D101->D102,三菱Q有专门指令作为D数据左移或者右移。
大概逻辑如此。
  • 下载积分:+5(peilei1031) 热心助人!谢谢,这也是 ..
  •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位4,3,2,1。
    每个工位分配一个Word作为记忆。举例工位4,3,2,1对应Memory地址D104,D103,D102,D101。
    入料口检测有无,有D101=K1,无D101=k0。
    每步进一次D103->D104,D102->D103,D101->D102,三菱Q有专门指令作为D数据左移或者右移。
    大概逻辑如此。

    就这样写了,也不用纠结什么指令了,简单方便

楼主:
    找到一個比較好用的指令  WSFLP 暫存器左移指令  附程式
    附件: 測試暫存器左移指令.zip (350 K) 下载次数:30

网友B:
    就是先入先出指令,西门子有这个指令FIFO,台达好像也有,翻翻指令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