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8):
信捷XD5,回不了原点,M202会闪一下,换过别的中继确定M202没冲突,确定伺服没有在发脉冲状态,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手动可以触发

网友A:
你程序编写有问题
坚持总会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编写有问题

哪里的问题,指教一下

网友B:
回原点需要的时间周期是多少,你的程序貌似一闪而过
  • 下载积分:+5(荏苒几盈虚)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原点需要的时间周期是多少,你的程序貌似一闪而过

    有完成标志过不去,会停在这一步,怀疑还是哪里有冲突,我去测试一下

网友C:
    配置好脉冲参数。。。。再看程序有没有冲突。

网友D:
    XD5最多带6轴吧,你这是XDM
    回原点不是 ZRN K1 Y10吗,你这K0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如果手动可以正常触发动作,那自动里增加 脉冲发送中标记断开后过一个扫描周期在触发试试,就是自动里加个延时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XD5最多带6轴吧,你这是XDM
    回原点不是 ZRN K1 Y10吗,你这K0是什么意思

    XD5-60T10
    K0是第零套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手动可以正常触发动作,那自动里增加 脉冲发送中标记断开后过一个扫描周期在触发试试,就是自动里加个延时测试下

    加延时试过不行

网友D:
    我用的信捷是假的吗,从来没用过第0套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信捷是假的吗,从来没用过第0套参数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
是什么原因,分享学习下

网友G: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是新版本软件吗,第0套参数就是原来公共参数?用它回原点当然不对

楼主:
这种问题肯定是那里有冲突,开始一直没找到,后来发现别的地方也有用到这个点,没有触发也不行,虽然用的置位,双线圈检查也检查不出来,但是就是属于双线圈。
PS:触发脉冲指令的M点,每多一个地方用到要多加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