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0-10-09):
咨询一台PLC与5台变频器通讯,想改造一下,程序不改动,去掉一台变频器,将原有的线路拆除(即4台),那么请教PLC还能正常运行吗?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A:
1线路的话确保拆了之后,剩下的四台通讯线依旧是并联和PLC连接就行了。
2程序的话得看之前怎么写的,万一是判断是否有数据包回来或者校验正确之后才轮询下一个,这样就不能正常运行了。不过一般情况没人这么干,万一一个通讯坏了 直接影响五台。你可以拆完线 上电运行一下,看看上位机或触摸屏之前通讯的数据是否正常。应该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B:
还是得看程序怎么做的,如果有通讯检查的话就会一直报错,如果没有做报警这块就没多大问题,只要线路不断就好。然后如果线路末端有电阻,还得记得不要忘了接上去。

网友C:
如果去掉一台变频器还能正常运行,说明PLC不清楚从站状态。就好像通讯线被老鼠咬断了,从站无响应,PLC程序要报警才合理。

楼主: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