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57步进电机

楼主(2020-10-09):
x0 接通
Y1输出也亮灯了
电机没转,大佬帮忙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A:
三菱PLC低电平输出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刚找到这个 ..

网友B:
你不焊个2K电阻么?不怕烧么?

网友C:
com1接24V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焊个2K电阻么?不怕烧么?
问过厂家了,说支持5-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1接24V负极
没错,已解决,谢谢。

楼主:
新的问题来了,我现在最少需要单独控制4台步进电机,三菱PLC好像只有两个独立Y0 Y1,,那么我需要加什么样的模块?

网友D:
1:1,N:N通讯,或者换5U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楼主:
问题又出来了。
我现在必须1秒在转10圈完成这个夹紧动作,但是偶尔丢步。目前就连接了夹子。
大佬们帮看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E:
你问题太多了。步进本来就不是运用在快速响应的场合,你要想快,换伺服。

网友F:
十万个为什么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G:
加大加减速时间

网友H:
步进电机没有脉冲反馈,丟步是正常的,要是设备要求太高,只能更换成伺服的,精度高,运行速度也快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网友I:
1秒10圈,那么1分钟就是600圈, 速度步进电机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至于失步,在控制步进时,必要的设定是:基底速!加减速时间!这2个不能少的!在进行相对位置控制时要注意机械间隙累计。
绝对位置不需要考虑!
下载积分:+5(y812970659)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