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9):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做出来,使用plc进行自动化编程,把程序标准化成类似机器人控制器示教编程那种,类似于那种G代码控制,调用相应的代码行实现运动,这样有时候轴运动的设备就直接使用,只需要写流程代码就好了。
像机器人运动控制:
J P[1] 100%FINe
L P[2] 80MM CNT80
DO[1]=ON
WAIT[0.5S]
WAIT DI[1]=ON
L P[2] 100MM CNT80
像这样把运动跟简单的逻辑做成标准化的程序,然后通过触摸屏做配方去实现。
不知道行不行。
我说的是一种可能的想法。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做过。

网友A:
同样都是餐具,筷子是夹菜的,勺子是舀汤的,你非要拿筷子舀汤,拿勺子夹菜
我们做的是方案,二次开发快速实现甲方的要求,不是搞底层开发的,更不是元器件厂家
以前做项目,都是吐槽客户想法太天真,很多难以实现的技术要我们去搞,但实际还是成本做到,技术没实现而已。现在做的都是低成本自动化,很多为了成本舍弃了好多东西。没办法,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都2020年了,我们的项目还在使用三菱FX的plc。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原意是做个类似的能简单调整的程序,减少掉程序调试的时间,增加现场调试人员的调试便利性。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同样都是餐具,筷子是夹菜的,勺子是舀汤的,你非要拿筷子舀汤,拿勺子夹菜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D:
完全可以,我见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同样都是餐具,筷子是夹菜的,勺子是舀汤的,你非要拿筷子舀汤,拿勺子夹菜
我们做的是方案,二次开发快速实现甲方的要求,不是搞底层开发的,更不是元器件厂家

精辟!!!
就像之前好像看到用PLC去写三轴点胶系统。。。市场成熟的三轴点胶系统都那么成熟了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F:
有方案的,我也是觉得没必要,毕竟现在示教系统台完善了,程序开发原来还有价值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轴控系统也开始带plc系统了 。
小公司要生存总得有点不一样的,示教系统普遍2000+,稍微好一点的4000+,弄个国产plc加个触摸屏小1500如果能搞定还是小香香的。慢慢发展吧只能这么说。毕竟有时候一台机买的还是销售的嘴,技术跑断了腿。能用机器人解决的事情就不要自己做了,能标准化解决就不要浪费头发,以前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G:
我也想知道 如何实现的。

网友H:
想法是好的,做出来有没有意义暂且不论,关键是探讨思路和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精辟!!!
就像之前好像看到用PLC去写三轴点胶系统。。。市场成熟的三轴点胶系统都那么成熟了

现在用单片机做点胶机主要是1竞争太激烈,2都是标准机,3控制太单一,用PLC成本高。就像恒压控制技术一样,现在也用单片机没几个用PLC了

网友J:
如果不是示教多轴插补的话,并不难

网友K:
用运动控制卡就好了,不用PLC做,配个屏就可以达到你要的功能

网友L:
西门子1500T PLC可以,运动机构功能

网友L:
机器人都可以做, PLC程序做好之后,  用户可以在触摸屏上用G代码编程控制

网友M:
现在国产机器人厂商有做这项工作的啊,就做系统开发方面,而且比较成熟了

网友N:
我以前用基恩士做过,只有2轴的伺服没有其它的输出设备。那个程序支持客户任意编程,项目保存,项目读取,项目删除,还支持SD卡的项目数据导入导出。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O:
用松下和基恩士搞过简单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O:
用松下和基恩士搞过简单的!

能分享一下程序吗

网友P:
PLC配屏有看到过,马达线圈绕线的,你车床一样的M代码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同样都是餐具,筷子是夹菜的,勺子是舀汤的,你非要拿筷子舀汤,拿勺子夹菜
我们做的是方案,二次开发快速实现甲方的要求,不是搞底层开发的,更不是元器件厂家

确实,很多工厂还在用FX1S,1N 的PLC,看到这种工厂都不想搞,连个PLC成本都要控制

网友R:
DECO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S(2021-06-03):
好的思路,感谢,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