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的绝对定位控制,怎样在运行中随意改变它的速度?

楼主(2020-10-10):
各位大神,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西门子1200的绝对定位控制,怎样在运行中随意改变它的速度?我这边有个项目是一个液体的浇注设备,需要根据它下料的多少来控制伺服行走的速度,有没有指定长度,随意改变速度的系统块指令?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不是有个速度的管脚吗,你连个变量就行了

楼主:
我用的V16版本,也是用的这个系统块指令,速度管脚只能在伺服运行前改变速度,伺服运行中,改变其它速度还是执行的运行前设定的速度

楼主:
如下图,我改变寄存器的值,伺服运行中不能接受新改的速度值

网友A:
改变的一下 紧接着重新触发一下上升沿

网友B:
改变一下,意味着要停止再启动,明显的停顿感!!

网友C:
小型PLC就不用想了,运动控制器还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型PLC就不用想了,运动控制器还差不多
松下的小型PLC可以做

楼主:
谢谢大家,可以用 点动 模式进行控制,运行中可以随意改变速度

网友E:
绝对定位指令 运行中修改速度不生效 必须重新触发该指令

网友F:
点动模式怎么实现绝对定位

网友F:
西门子没有变速指令吗
?

网友G:
先修改速度,再重新执行一次该定位指令,一定要将切换方式改为打断执行方式,后一个指令可以直接打断上一个指令,这样就不会报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点动模式怎么实现绝对定位
那就不用绝对定位模式了 用Jog

网友I:
变速指令?好像没见过

网友J:
三菱的QD75很容易实现这个要求

网友K:
做位置控制就不要选西门子了,考虑日系台湾,国产都可以,通信才是西门子的强项

网友L(2020-11-14):
16说的对,感觉西门子的定位不太好。

网友M:
可以参考一下 S7-1200 运动控制指令之间Override(超驰)功能说明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10-Technology/03-MC/06-Instruction/13-Override.html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应用服务 15915776420

网友N:
西门子1500系列,连个插补都没有,和日系差距太大了!但客户就认西门子这个牌子

网友O(2021-01-15):
你可以用速度控制试试,速度可以随时改变,然后到了指定位置停就可以了

网友P:
绝对位置 是改变不了运行中的速度,只能限制最高速度

网友Q:
绝对定位一个流程开始前必须定好速度,开始了速度不能改

网友R:
一般是调整mc_power这个指令里面的override,修改这个值,可以实时修改速度!

网友S:
引用 网友N:
西门子1500系列,连个插补都没有,和日系差距太大了!但客户就认西门子这个牌子

博途v15的运动控制4.0版有的,叫kinematic_function(运动系统功能)。直线和圆弧只有1500T系列才有

网友T(2021-02-19):
描述:速度立即生效
参考一下图片
爱家爱china

网友U:
smart不行,得用1200的,我以前变速用的高中低3个监测点必须重新触发轴的命令才行

网友T(2021-03-31):
为什么我在轴的工艺组态DB里面没找呢?

引用 网友T:
参考一下图片

网友V(2021-10-04):
用速度控制加编码器反馈,或读伺服当前位置数据

网友W:
指令快点中下那个箭头,有个模式参数,对着需求填。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X(2021-11-05):
功能块  设置数据寄存器  在触摸屏里设置速度

网友Y:
S7-1200的运行中不能随意更改速度,三菱的小型PLC也是一样的。但是有些小型PLC支持定位中更改速度,只有自己去找一下。

网友Z:
西门子貌似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