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威伦屏的时间对比触发plc的m点怎么写宏?

楼主(2020-10-10):
各位师傅:请教一个问题,我用威伦屏的时间和设定的时间天数,小时做对比,用来触发plc的m点,请问这种宏怎样开写?刚接触威伦屏,不是很懂,有会的师傅请指教下
、

网友A:
宏指令里有直接设置PLC寄存器的函数,直接用

网友B:
写一个宏指令,把维纶的时间传输到PLC即可,比较在PLC进行。

网友C:
又是到时间停机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