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3U-48M RUN与STOP的设定

楼主(2020-10-11):
由于使用PLC的环境差,经常有三菱FX3U-48M用一年左右外置RUN/SOTO接触不良,无法运行,被迫更换PLC,查阅资料说可以通过X0-17端子在系统设定,试了又不行,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需要写程序配合使用,M8035,M8036,M8037。编程手册有详细说明的

楼主:
能不能详细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LD M8000
OUT M8035
OUT 8036
LD 8037
这样编程,最终还是需要外置开关RUN后才能有效,当外置开关有问题时根本无法RUN.

网友B:
PLC参数里设置,有RUN端选择,还要加程序吗?

楼主:
M8000,作为PLC运行时才ON的特殊继电器,在PLC未运行时就与强制运行M8035连接,显然是行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