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送

楼主(2020-10-11):
各位大侠 有什么牌子的PLC 或用什么方案 可以把数据传送到手里,在手机里可查看

网友A:
紫金桥跨平台实时数据库的WEB发布功能

网友A:
可以用PLC与紫金桥跨平台实时数据库连接然后进行WEB发布,PLC可以通过OPC或MODBU与紫金桥连接,紫金桥还支持多种PLC的直接连接,比如三菱、西门子、欧姆龙等

网友B: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试过安卓手机用tcp助手收发数据,演示有人能开发个安卓app就好了,plc这边用以太网做个tcp通用通讯收发,安卓app只要设置好IP地址,端口号就能自由收发,完全可以实时监控plc状态

网友D:
引用楼主wangfuwang于2020-10-11 21:55发表的 数据传送 :
各位大侠 有什么牌子的PLC 或用什么方案 可以把数据传送到手里,在手机里可查看
看你采集什么数据,有些数据采集器可wifi、4G或以太网,自带数据发送功能。
专注工控

网友E:
用ESP8266 WIFI 模块 的 COM 连接到PLC , 然后 WIFI 模块 通过路由器连接到百度云,你在手机里可查看到 通过MQTT 协议 发送过来的 PLC 数据 . 这是物联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