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 请教

楼主(2020-10-12):
profinet使用普通交换机稳定吗

网友A:
需要工业级的
免费方案支持,带徒弟
==承接自动化项目==
TEL/VX:13701841216

楼主:
工业级就行?实测稳定吗

网友B:
上次看客户那里就是普通 tp的 用的还可以吧

网友C:
我用过TL-SF1008D的交换机,1200通讯机器人跟振镜系统。感觉还行,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支持不支持RT 或IRT是个标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可用,但稳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