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2):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两台扁平器控制端子可以共用PLC 同一个输出端子COM吗?把三者COM点接在一没问题吧?

网友A:
一般PLC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去控制变频器。

网友B:
都是直流com端  没问题的

楼主:
yerong 您这样用过吗?

网友C:
可以的,多台变频器都没有问题

网友D:
保证变频器接地等电位就可以,有电位差就危险
jmaxj

网友E:
试过两台的,没问题

网友F:
引用楼主ntyuhaijun于2020-10-12 09:30发表的 两台变频器公用PLC同一COM点 :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两台扁平器控制端子可以共用PLC 同一个输出端子COM吗?把三者COM点接在一没问题吧?

可以考虑,不同的PLC接法要求不同…

网友G:
放心大胆搞

网友H(2020-12-09):
试一下知道了

网友I:
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J:
试过可以。

网友K:
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L:
最好不用,因为有的变频器可以,有的不行,三菱的我用过可以的,但是好多国产变频器用两台都不行的,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怪故障,试试就知道的

网友M:
所有的com端要连在一起

网友N:
个人不建议,以前用过,1到2个月后PLC输出点坏了,后面换点加中继,你懂的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