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工控好友 探讨一下 欧姆龙C200hx PLC CPU 报警9B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10-12):
各位 工控好友 探讨一下 欧姆龙C200hx PLC CPU 报警9B 是什么问题?是PLC 坏了不能用么?

网友A:
1.9B PC安装错误
2.如果DM 6600至DM 6655中的设置存在错误,则PC读取数据时将发生非致命错误(错误代码9B),并且从SR 27500到SR 27502的标志之一将变为ON。 指出错误的位置。 如果DM 6550至DM 6559中的设置存在错误,将发生非致命错误(错误代码9C)。
3.在PC设置中检测到错误。 首次读取或使用设置时,将产生此错误。
4.检查并更正PC设置。(SR 27500至SR 27502指示PC设置的哪一部分不正确。)

楼主:
这个报警 PLC 有问题么?能确定 PLC是坏的 ?

网友B(2020-11-19):
这种古老的PLC我这里还有3套,不知能不能换点别的学习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