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2):
如题   单独碰机台A不漏电,单独碰机台B不漏电,一起碰机台A和机台B就有漏电,电压约110V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方法1:机台A&机台B接地线必须良好。
方法2:将机台A&机台B用一根导线连接在一起。
此现象不是漏电,是机台A的感应电与机台B的感应电位差,通常是有电机的设备才会出现这种现象,特别是伺服步进电机,感觉电会强一些。
  •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主说的难道是口罩机?调试维修口罩机的时候经常碰到。

    做好接地就好了。原因如一楼所说。

网友C:
    估计2台机不是同一个地网,把两台机的地连到一起就是了,局部等电位连接

网友D:
    估计都被电过吧

网友E:
    统一接地,做好接地

网友F:
    1.环形接地、接地不牢靠、地线或零线带电;2.电源滤波、三相不平衡、两机台容性负载不同相、驱动器或变频器感应漏电流偏大;3.静电;4.空气湿度;5.电磁干扰。以上因素都考虑下。

网友G:
    基本多是接地的问题,接线的时候就不重视接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环形接地、接地不牢靠、地线或零线带电;2.电源滤波、三相不平衡、两机台容性负载不同相、驱动器或变频器感应漏电流偏大;3.静电;4.空气湿度;5.电磁干扰。以上因素都考虑下。

    有道理

网友I:
    等电位就专门解决这类“触电”

网友J:
    电子变压器的设备都有漏电电压,一般漏电流大多在感知电流以下.此现象要靠良好接地来保护.

网友K(2021-10-18):
    大佬很厉害吗、

网友L:
1楼正解

网友M:
两个机台有电位差 做好接地把 两个机器外壳可以连起来

网友N:
1楼正解 确实是感应电 之前我们的设备上也出现过 把地线接好了 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