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读取

楼主(2020-10-13):
我的plc是CP1E-N20DT-A型号,设置为高速计数器0模式,选择线性模式,Z相和软件复位,相位相差输入,然后读出数据,
当手左右旋转编码器时数字只会递减。应当是左右旋转改变方向时,数字要么加,或减。不是一直减。请问各位大师傅是什么原因。谢谢!
zhouwanlin

网友A:
希望你从中得到启示
下载积分:+1(xiaopingy5v)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