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20-10-13):
电机通电使能情况下,用手轻轻转动电机轴,电机会往前走点,一直转一直往前走一点,用大点的了就会反转一点,按理说电机使能后电机扭矩保持中,不会往前走一点,我觉得应该是驱动器问题,因为驱动器也是二手的,但自己又拿不准,是驱动器问题还是参数调整不对问题,发脉冲运行也是能运行,但跟实际位置相差太大,所以请教下各位高工指点下,

网友A:
调节一下伺服的增益
下载积分:+1(hsl199) 热心助人!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B:
上使能还推的动可能是刚性没调好!

楼主:
刚性目前P03设置为10,再调高就叽叽响,很刺耳,P04目前手动调到1800左右,开始自真定P04是7000多,但位置偏差也是很大,后面就手动调到1800左右

网友C:
工控二手,就是一个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控二手,就是一个坑
举双手反对!!!!
首先要选对卖家,至少要学会甄别,如果买家自己不懂使用,而且还跟卖家滥竽充数、自吹自擂自己有多高水平,那这个确实是个坑,因为这个坑是你自己找,只能自己去填。
以上是个人意见!请各位高抬贵手请勿砸砖!谢谢!!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品牌型号都没有,爱莫能助,驱动器恢复出厂设置。
vx:heidelberg-press

楼主:
[松下A5.脉冲发完停止后,电机还会往前走一点quote]引用第6楼heidelberg于2020-10-15 09:31发表的 :
品牌型号都没有,爱莫能助,驱动器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F:
驱动器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G:
也又可能接线不当或者干扰信号,不一定是故障。

网友H: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已解决,属于信号干扰,不发脉冲电机都会一点一点往前转,拆了Y0脉冲端就不会,后面处理干扰后就不会了,运转也正常

网友I:
如果是脉冲的话,先将cn1不接,看看是不是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