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三菱触摸屏和电脑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20-10-13):
已有二手项目,需要把原有触摸屏程序增加功能,屏的型号GT1155-QSBD-C. 和PLC通讯用的232口,现在电脑和触摸屏用USB口无法通讯,请高手指点迷津。(不能拔掉232接口线,现场要实时操作)

楼主:
需要安装屏的USB驱动么?

网友A:
① 用USB线连上电脑和触摸屏,然后在设备管理器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或其他里面,检查一下,有没有MITSUBISH。确认一下线路连接和驱动有无异常。
如果找不到这一项,可能线路连接有问题,比如,USB线坏了,USB插口坏了等
如果有这一项,但是上面带一个感叹号,那就是USB的驱动没有安装好,需要安装一下USB线的驱动,驱动,家园里找找应该都有的
② 以上都OK的话,
在GT2或者GT3里面,进去后,有个通讯测试,你试试能不能连得上
基本就这样了。用USB读很好弄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兄弟。我试下

楼主:
已确认过,应该是屏的USB口出问题了。我把这屏的通讯线拿到另外同一型号的屏,就可以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