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关于FX5u-伺服回原点老是出现回原点异常

楼主(2020-10-13):
关于FX5u-伺服回原点老是出现回原点异常,按照说明书写的 ,哪位大佬帮忙说说啊

楼主:
哪位大佬说说可能原因啊 谢谢了

网友A:
啥原因都沒說誰會回答的說

网友B:
程序截个图啥的,你这么问没法回答的

网友C:
无图,无程序。你让人怎么看?

网友D:
没图说个猫

网友E:
你先这样做,然后再这样,最后那样做,肯定没问题的。
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先这样做,然后再这样,最后这样做,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先这样做,然后再这样,最后这样做,肯定没问题的。
我觉得是PLC有问题,建议再买一个

网友G:
伺服驱动器 没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