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数据不能掉电保持

楼主(2020-10-14):
创建了一个字符串输入框,希望断电后能保持里面的数据。现在有两个程序,均对输入框的地址Name01的“变化时自动保持初值”进行了勾选(如图)。将两个程序分别下载到同一块触摸屏,但一个程序能掉电保持,另外一个程序掉电会丢失。由此判断是程序导致了掉电丢失。对比了两个程序,未发现哪里不同。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求指教。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写脚本,把值存储。重新上电后再写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还在进一步找根本原因,找到后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B:
希望能够分析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C:
需要掉电保存需要在运行策略里面写脚本的

楼主:
根本原因暂时还没找到。我把实时数据库里面大量未使用的变量删除掉,问题解决了。大家如果遇到这类问题,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不确保一定有效!
另外,掉电保持可以通过脚本实现,也可以通过勾选“变化时自动保存初值”实现。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从来不用昆仑屏 不就完了

网友A:
昆仑通态的屏,看来还是的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