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机器视觉技术疑问

楼主(2020-10-14):
视觉处理器,是怎么处理和控制的,例如:怎么知道工件需要打磨,例如:散乱的工件怎么配合视觉,自动拾取,?是图像比较还是怎么处理?

楼主:
视觉怎么转换成数字信号给PLC接收,怎么知道零件的缺陷呢?是和标准件进行比较吗?

网友A:
1、把产品需要对比的部分用视觉系统建立一个模板(合格品),当然如果有多个部分需要对比的就得多工位单镜头或者单工位多镜头了。
2、产品什么时候到拍照检测工位一般是由PLC去处理的。到位后与检测系统(上位机)交互。完成检测后,给出相应结果。PLC作相应的流程。

楼主:
感谢,我想也是需要标准模板去做模糊算法的对照。

网友B:
视觉检测有很多种方式,标准模板是其中一种。
基本过程是:外部给触发信号视觉,视觉拍照,算法运行,输出结果。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楼主:
大神们有视觉的案例应用吗?或者其它资料,参考一下~感谢

网友C(2020-11-17):
乱物抓取很不好搞吧?

网友D(2021-07-25):
据我了解,有训练法,一个产品,很多张不同角度拍照,软件检测到后,识别轮廓,根据轮廓识别毛刺

网友E:
我这都是多工位对比。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