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4):
站里的各位大神给看看,有没有思路。
一块15米*12米的大板,经过调整以后放在平台上,(每次放置都会有偏差),需要给每个板子上喷涂50个间隔统一的图案,怎样通过视觉配合定位完成?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网友A:
找个基准点试试

网友B:
请问是每次偏差都是一致的吗?视觉标定的时候有没有做角度的标定?

楼主:
每次放都不一样,所以偏差也不一样,视觉可以做出来偏差多少度,因为每次放的不一样,所以找不到参考点,目前想法用板子的左下角当工件原点再配合角度找位置。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每次偏差都是一致的吗?视觉标定的时候有没有做角度的标定?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楼主:
是的,现在想法就是找板子的边角点,但是因为每次放的位置都不一样,所以每个板子都要变一次基准点,实施起来不知道怎么样,
引用 网友A:
找个基准点试试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次放都不一样,所以偏差也不一样,视觉可以做出来偏差多少度,因为每次放的不一样,所以找不到参考点,目前想法用板子的左下角当工件原点再配合角度找位置。

对定位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每片料拍两个点,这样视觉计算出的位置会更精准。人工固定位置投放,然后通过视觉对位,先确认是相机计算出的偏差值不对,还是轴移动的不对,确定问题的根本原因会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 下载积分:+2(飞沙漫天)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sqpfanglin)
    工控肥仔

网友C:
    大板怎么放都会有误差,你不能在平台上用气缸做固定位在弄吗?

楼主:
    板子太重了,放好以后就没办法动了。放的时候是行车吊过来的。
引用 网友C:
    大板怎么放都会有误差,你不能在平台上用气缸做固定位在弄吗?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网友D:
    相机抓拍,2次,对角。前提必须偏移得在相机的镜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