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已在线监控PLC程序,机器人就下电,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0-10-15):
电脑已在线监控PLC程序,机器人就下电,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设备工作正常,只要电脑一监控PLC程序,机器人就报警,不工作了,机器人是史陶比尔机器人

网友A:
PLC又没有什么报警,或者控制问题。就机器人报警,根据报警分析问题的可能性。
1.可以除机器人电源控制部分都上电,看看PLC是否能在线监视并控制气缸电机正常,
2.单独上电机器人用示教器能否正常控制动作执行程序流程。
都独立没问题很可能是IO交互线路问题,再者就是电脑问题了

网友A:
如果是以太网通讯,那看看是不是厂家建议的专用线缆。普通的5、6类网线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B(2021-03-25):
IP冲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P冲突吧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