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J4-B系列伺服光纤通信问题?

楼主(2020-10-15):
请问各位大佬,B系列伺服走光纤通信串行首尾相连,其中一台伺服故障,它之后通信都中断了,如何跳过故障伺服让其他设备继续运行?

网友A:
PA27?
PA27 官方写的 制造商设置用
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A27?
那你问官方,看官方是不是告诉你设置PA27
谢谢 大神
加油!

网友B:
PA27改成0001
谢谢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