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10-15):
如图,上和底合成一个产品,上转盘5号位有拍照,6号为不合格捡出,7号为配合,这种情况如何排空吗?主要怕拍照一直NG,这样底这边不好算,可能会补料的情况,感谢

网友A:
拍照位没产品就不触发拍照不就行了
是排空过程中,怕一直出现NG情况,这边我的底这边就不好跟着配对排空了

网友B:
不同时转动的吧?停机时根据底盒或者或者上盖是否有料就行
是不同时的,主要需要上转盘与底转盘产品要全部都排空,这样一直,如果我在排空过程中,拍照位一直NG,那我的底这边就不好跟着配对了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如果在排空过程中,拍照位一直NG,那就会出现上转盘产品全部被NG捡出,而底转盘还有两三个料没能配对完成,这样就实现不了排空

网友C:
底转盘工作完成信号作为上转盘运转条件

网友D:
相机检测OK再转允许小盘,大盘到配合工位有2次,小盘只有一次,来得及的

网友E:
我觉得八工位八序当NG排出比较好。六序合格触发四工位转盘启动,反之不触发,直接转到八序排出。
六工位为NG捡出
拆二代

网友E:
六序合格触发四工位转盘启动,反之不触发。各ST无非就是无工件,OK品,NG品。八工位为主,四工位为辅,节拍控制好了就OK了。我昨天也在研讨类似项目,八分度+十分度。机器人传件,也有电气设计考虑点。一点点来吧。加油
拆二代

网友F:
不够就上再上料,底不上。上转盘没料底马上不上料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感谢大家了,现在的思路是底跟配合这里进行配对,配对后,才进行清上转盘,然后根据配合的启动来进行底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