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5):
即时常开即时常闭指令如何理解???怎么运用???与常开常闭如何区分???和上升沿下降沿如何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有问题先百度
即时常开即时常闭指令作用:扫描完整个程序以后再逐条从上到下执行每一个指令。所以输出状态都是每个周期才刷新一次。因为通常这个扫描周期都很快,所以这个周期的影响被大多数人所忽略。

“立即常开常闭触点”,就是那种能检测上升沿或下降沿信号的触点,也就是它们具有边沿检测的功能。并不检测边沿的跳变信号。
常开或常闭触点是指在没有任何外部作用下的自然状态(比如通电),这时候的常开触点就是断开的,常闭就的接通的。在PLC程序中,如果引用了常开触点,那么当对应的I/O外部信号接通时候,常开就有效。常闭正好相反。

楼主:
之前我也搜到了,还是不理解

网友B:
理解:普通常开常闭就是那么回事,不解释。上升沿和下降沿也是那么回事,这两者的区别是操作时候接通一次或者多次的区别,你自己做一个常开x0.0  incmw1  及上升沿操作x0.0 incmw2 就知道两者的意思了。以上的两个都符合循环扫描周期的输入映像区的要求,判断常开还是闭合访问的是x0.0对应的输入映像区。即时常开 x0.0:p 这个访问的不是x0.0的输入映像区,而是x0.0的当前实际状态。区别么,你清楚访问x0.0的当前实际状态和输入映像区的区别就是以上两大类的区别了。访问输入映像区是记忆的结果提取,立即访问是当前实际状态的访问,还有疑问的话,你就去找找输入映像区,输入点位滤波时间这些知识。

网友C:
plc的工作原理是扫描完整个程序以后再逐条从上到下执行每一个指令。
“立即常开”和“立即常闭”指令就不受扫描周期的限制,只要该条指令一被执行,硬件就马上有反应。和“中断”指令同一个级别。这在大型程序里对重要事件的处理非常有用。
“普通常开”和“普通常闭”指令就受扫描周期影响,扫描完成一个周期后才被执行,硬件方面也是需要等一个扫描周期后才有输出。
“上升沿”指令是每次只执行一瞬间(就是一个PLC扫描周期),例如你外部接了一个按钮,假设为X0,当X0接通瞬间,在PLC里面会执行一个扫描周期,有时候你用来触发外部硬件,可能无反应,这个是外部硬件反应速度跟不上PLC的扫描速度所致。
“下降沿”指令一样也是每次只执行一瞬间(就是一个PLC扫描周期),但是跟上升沿不一样的是,它是在断开的瞬间有效,例如你外部接了一个按钮,假设为X0,当X0接通后,在X0断开的瞬间,在PLC里面会执行一个扫描周期,会给出一个扫描周期的X0接通,到下一个扫描周期的时候会断开了
建议楼主学会看“时序图”这个是学会PLC指令的关键点,特别关键。
以上是我实战多年对PLC的理解,不对之处请大神指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