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语言怎么实现程序跳转?

楼主(2020-10-16):
ST语言怎么实现程序跳转?没有找到与LAD相应的指令;

网友A:
ST不支持CJ,SCJ,JMP,在手册里有说明

楼主:
ST语言怎么实现程序跳转呢?

网友B:
call label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all label
调用子程序,应该不算跳转,
不知道支不支持类似于GO TO ,

网友D:
其他我不清楚,三菱的5U,ST我没法使用。
不知道是否有大神用过。

网友D:
关于CALL,CJ
手册中关于ST,不对应。

楼主:
难道ST语言就不能实现程序跳转?这也是基本功能啊,各位大神怎么看?

网友E:
个人理解,ST语言已经摒弃了直接使用CALL和跳转JMP指令的编程思维。
而由于IF语言或者CASE这些选择或分支语句本身就是这类用法的直接替代者,编译后的指令代码也可以看出就是CALL和JMP使用。
试想一下,if语言里面可以放入一堆操作运算,条件成立时就执行,条件不成立时不执行(实际也是IF条件不成立时PLC并不会区扫描而是会跳过),不就是跟CALL或者JMP其实是一样的吗?

网友D:
学习了,个人认为,跳转等指令。
方便适用于以前主程序冗长,设计使用。
现在可使用多个程序块,功能块。现要考虑在梯形图上使用跳转,应该也只是优化扫描周期。

楼主:
有道理,不愧高手啊。

网友F(2022-08-09):
适应CASE语句即可,对应值走对应的步。

网友G:
CASE 很好用啊

网友H:
case
1:
2:
3:
..................
end_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