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62E和E6B2-CWZ1X

楼主(2020-10-16):
三菱QD62E和欧姆龙E6B2-CWZ1X能否一起使用?

楼主:
用过的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QD62E 是差分驱动脉冲
QD62 是极电集脉冲
E6B2-CWZ1X你问问欧姆龙是什么脉冲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E6B2-CWZ1X是线性驱动器输出(相当于AM26LS31)

楼主:
Q662E书上写,可以连接开路集电极输出型编码器,,那NPN集电极开路种类的编码器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