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7):
请教大家六自由度机械手直线运动轨迹上下左右跳动误差是多少?谢谢!

楼主:
六自由度机械手走直线长300mm,监测跳动范围在±0.2  此机械手是否合格?供应商说这是他们最高标准。有没有跳动范围更小的机械手供应商?

楼主(2020-11-19):
六轴机械手,哪家的机械手走直线轨迹不会抖动?要换机械手,请大家给推介。谢谢!

网友A:
问一句,是什么牌子的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句,是什么牌子的机器人?

JAKA

网友B:
什么应用?负载多大?

楼主:
现在改爱普生工业级六轴机械手了。5公斤

网友C:
重复定位精度跟速度还有运行程序有关,目前普通工业机器人的精度误差标准在0.01-0.5mm内都是算可以的,四大家族一半都是0.02-0.1,发那科基本对外0.08

网友D:
还要看走直线时在臂展的那个位置,越靠外,误差越大

网友E:
轨迹精度是可以直接找厂家要的参数,而且是传统机器人厂家的拿手项目,比单一的TCP终端重复定位精度难搞的多,新品牌在轨迹精度上一般都不咋地.

还有就是即使同一品牌的机器人,甚至同一台机器人,编程方式也对轨迹精度也有影响,一般都要求使用带插补的运动指令,PTP的指令是不保证运动过程中的精度的,而且整体的速度,校准精度什么的都有影响.

一般认为需要关注机器人轨迹精度的应用已经属于较为高端的应用,要求有一定的能力才能做的了相关集成项目.

网友F:
负载3KG以下,追求精度的话。ABB的IRB 120

楼主(2020-12-28):
引用 网友F:
负载3KG以下,追求精度的话。ABB的IRB 120

谢谢!目前已更换爱普生六轴机械手,正在调试。至于结果要等一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