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6台FX5UPLC通讯

楼主(2020-10-18):
现有一条线体,做成6台单机小设备,每台设备都有一个FX5UPLC和触摸屏,可以进行单独控制,6台PLC之间走通讯,主站要实现可以控制所有从站设备的动作以及显示从站设备的状态和报警信息,另外有两个从站会要库卡机器人通讯。有没有最经济的方案?@ymmfa. @各位大佬

网友A:
1.FX5U 只需简单软件组态下就可以通讯,本体自带的以太网口支持8个链接,1拖5应该没有问题
2.FX5U支持cc-link,库卡通讯板卡选择cc-link basc 应该就可以
3.三菱官方技术支持还可以,可以电话咨询
下载积分:+1(zhangyajun)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cythyx)

网友B:
用5U本体的以太网,简单通讯。够了
机器人通讯,直接 Socket.就行了
下载积分:+1(zhangyajun) 热心助人!

网友C:
看看这个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507370
下载积分:+1(zhangyajun) 感谢分享!

网友D:
谢谢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