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欧姆龙CJ2M-CPU31 块编译错误

楼主(2020-10-18):
运行时间块编译出错,哪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将未定义标识符改成英文,编译通过

网友B:
功能块变量不要用中文字符

网友C:
变量使用英文字符,重新编译。

网友D:
变量可以用中文的,你都建立一大堆无用的功能块,估计是哪里搞乱了,删除无用的功能块试试。

网友E:
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把没定义的变量改了一下就可以,变量可以用中文的,不知道是不是变异的还是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