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FX5U与上位机PC通讯,走什么协议较好

楼主(2020-10-19):
已经试过MODBUS/TCP 但是同时读写有点问题,什么协议同时读写并速度快,上位机通讯程序也好开发?
...

楼主:
西门子与上位机用的S7协议就比较稳定好用
...

网友A:
什么同时读写 网口百兆的 可以很快的
同时读写 好像影响到速度了

网友B:
MC协议?SLMP?
没试过这种,所以来问问
加油!

网友C:
MC协议最好

网友D:
用modbus tcp库的话,内部的读写已经写好互斥了,不必担心读写冲突,除非是死循环不间断读取。可以试试PLC挂两个TCP端口,一个读一个写

网友E:
可以用OPC吧,三菱不是有个OPC软件的嘛
免费方案支持,带徒弟
==承接自动化项目==
TEL/VX:13701841216

网友F:
MC SLMP 都行 再不济用 MX COMMPENT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这里有VB.NET和C#的案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丰硕的果实,离不开勤劳的双手。这个星期日你有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