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 的文件寄存器内容会莫名清零掉

楼主(2020-10-19):
我用BMOV D300 D1000V0的方法对各个品种的资料保存到D1000后的文件寄存器里,一开始都是正常的,可以保存的,但有时D1000后保存的内容会莫名清零,不知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我程序里有BUG?

楼主:
查资料,文件寄存器 是保持在EPPROM里面,和电池应该也没关系吧。

网友A:
需要手动设定一下的。。超过1000多少啊会保存的

楼主:
是的,要在PLC参数里设置一下,文件寄存器占用多少个块,每个块500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要在PLC参数里设置一下,文件寄存器占用多少个块,每个块500个点
看我最新帖子,已经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