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用SD存储卡传送程序总是不成功?

楼主(2020-10-20):
求助:FX5U无程序,要用SD存储卡传送程序,总是不成功?一直找不到原因,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我没用SD卡传送过。
但用网线写程序后,需要复位PLC,开关拨到REST位置3秒
你是不是忘记复位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用网线传送没有任何问题,就是用SD存储卡传送程序不行,一直找不到原因。
从办公室到车间不想带笔记本。

网友B:
给400打电话吧
拆二代

网友C:
应该跟更新固件一样操作吧 三菱的打个问最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