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负载后电压下降一半

楼主(2020-10-20):
在控制回路中,加入了一个5V比例转换48V的转换板,5V电压由PLC模拟量给定,经测量PLC端电压给定正常,但是48V端,在加上负载后电压会下降一半,例如PLC输出0.6V的时候空载情况下48V端输出10V,但是加上负载后输出只有5.5V,换了新负载也是一样的,转换板也换了几个,但是还是一样,请问大家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呢?(转换板的48V供电经测量也一直稳定在48V)

网友A:
转换板和负载肯定有一个不对,都正常的话那就是你的接线问题了。

网友B:
要看转换板的负载电阻大小的,一般输出都会有一个电阻指标的,不能小于这个电阻值,你i这个要么明显超过了转换板的负载能力,转换板带不动了,或者是接线的时候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接入电源,单纯靠模拟量放大电路的功率不足以把负载拉到正确的电位.
最后就是,这种东西都会有一个最大输出电流的,其实最后就是输出电流不够了,你这个转换板还是不错的,拖不动了只是电压掉下去,换了电路结构不好的,过电流可能直接就挂了

网友C:
感觉是功率的问题,量一下电流。

网友D:
把负载单独接维修电源试试,看电流多少

网友E:
说明你的板子带负载能力太小,你可以直接到网上买个48V的直流电机控制板试一下,注意功率,那些板子支持0----10V控制,也有支持0----5V控制

网友F:
限电流了吧

楼主:
之前还用的好好的,就是用了 几天,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G:
是不是哪里有漏电的情况呀。
没有漏电。

网友H:
感觉是功率的问题,量一下电流。
可是用了一个月了,突然间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