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昆仑通泰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0-10-20):
请教下大家,第一次使用昆仑通泰触摸屏,这个数值输入,设定了小数位数,但是触摸屏上输入不进去,输入50.3显示50.0,输入50.8显示51.0。

网友A:
在线模拟是可以的,你是不是程序里用到了。
模拟可以的,但是连上PLC就不行了。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B:
在线时读取P的是LC中的数据,你PLC中的数据格式不是浮点数型的,所以不能显示小数点后的数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wzy139076378) 真诚感谢!

网友B:
参考这样的数据格式
真诚感谢!

网友C:
有个通道处理功能,设置比率 ,比如 5000 100 可以帮你
真诚感谢!

网友D:
用32位浮点数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