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使用标签怎么设定计时器
丰硕的果实,离不开勤劳的双手。这个星期日你有空吗?

楼主(2020-10-20):
FX3U编程使用标签时,如何把T100以后的延时器写进去,延时器用的T99后,程序没法转换

网友A:
自动分配的地址改改

网友B:
你都标签编程了,直接声明TON变量不就好了。。。为啥还要主动给定时器分配地址。。

网友C:
你看下输出窗口哪里转换错误了啊
如果T100前可用 100后不可用 大概率是使用了自动分配范围内的软元件了 把范围修改下就能用了

网友D:
我真心劝楼主把这苦瓜脸头像改掉了,每次看到心里闷得慌。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三菱PLC使用标签怎么设定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