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0):
         目前在测试一款仪表,是RS485通讯方式(不支持MODBUS),通过无协议方式与其链接。
发送读写命令,可以通讯上。但PLC接收数据地址的数据会自动连续移位。(比如仪表显示数据是1ABCDEFG,通过GX WORKS2  串行通讯线路跟踪,
实际接收数据的[1ABCDEFG1ABCDEFG1ABCDEFG.........])
        以上问题,之前本网站有个帖子,有给出改善意见(修改H144、 H145 参数),但无效果。
请各位技术大佬,有空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接收訊號完成要切離
否則一直加~~接收DATA要剛好
1ABCDEFG~~也才四個DATA

  • 下载积分:+5(菜鸟888) 热心助人!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收訊號完成要切離
    否則一直加~~接收DATA要剛好
    1ABCDEFG~~也才四個DATA

    谢谢,大师指导。
    “你接收訊號完成要切離”---------是指接收完成后,关闭[GP.INPUT ]指令???

网友A:
    給你參考~~其餘自己想

    附件: 20161223(可用)G.INPUT無順手.rar (177 K) 下载次数:207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设置结束符。
  • 下载积分:+1(菜鸟888)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你參考~~其餘自己想

    谢谢指导!!!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你參考~~其餘自己想

    修改后,有效果。
    万分感谢!!!

网友C:
    好巧,我三年前也发过一个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