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位状态切换开关颜色问题

楼主(2020-10-20):
各位大神,触摸屏中位状态开关当状态为1时,图片颜色发污。有没有办法当状态为1时,颜色就是设定的颜色。就像图片中那样,本来设置的是大红色,可是实际效果就不是大红色了。谢谢大家了
淘宝 https://shop128830536.taobao.com/

网友A:
勾选 使用向量图
不要 勾图片
向量图可以把四个角编辑成圆角吗?我看向量图里面的图形都是直角,
vx:heidelberg-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