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0):
这个指令如何读取啊 能否帮忙写一个指令读取4700中的温度值呢

楼主:
设置的就是原来的设置 站号1 波特率9600 7E1 通信   就是读取不出来值啊

网友A:
ascii很少用,一般都是rtu

网友B:
3A 30 31 30 33 34 37 30 30 30 30 30 31 42 34 0D 0A
你那协议上面没写明要不要校验, 上面指令是标准的Modbus协议指令, 指令中最后2个是CRC16位校验
懂了  试验了 没问题  感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A 30 31 30 33 34 37 30 30 30 30 30 31 42 34 0D 0A
你那协议上面没写明要不要校验, 上面指令是标准的Modbus协议指令, 指令中最后2个是CRC16位校验

ASCII一般用和校检,不用CRC校验。

网友D:
应用报文 :          : 01 03 47 00 00 01 B4 /r/n
原始字节流报文: 3A 30 31 30 33 34 37 30 30 30 30 30 31 42 34 0D 0A
使用MThings读取,配置好后不用组包,效果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