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MT8070MV有人用过吗?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0-10-20):
求教
威纶通触摸屏MT8070MV
威纶通几款软件上都没有这个型号呢。
应该选哪个型号呢?
找到了,用威纶通EB8000软件,型号选MT8070iH2即可

网友A:
没有听说过这个型号
选8070的下载试试看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有这款屏吗,要么后缀是IP IE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C:
8070MV? 没听说过

网友D:
EB500,很久以前的吧
应该不是EB500

网友E:
自动选择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D:
EB500,很久以前的吧
EB500是编辑MT500系列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用威纶通EB8000软件,型号选MT8070iH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