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机器人尽量还是电气工程师写比较合适

楼主(2020-10-21):
机器人尽量还是电气工程师写比较合适
机器人尽量还是电气工程师写比较合适

网友A:
简单得很,不要被吓到了。

网友B:
类似触摸屏的宏程序,一条一条执行。
有高级语言基础或CNC G代码基础的人上手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C:
傻瓜式程序,比PLC简单

网友D:
我也是刚接触,我觉得比plc简单,只是视觉要难一些,还有为啥要建工具坐标不爱清楚

网友D:
有没有人说一下为啥要工具坐标系,建立的中心是不是在最后一个轴中心处

网友E:
一大堆都不会的,电气品牌多知识点多,都弄清楚了吗,搞这么多。
机器人也一样,如果说摇摇机器人就算会的,那只要不傻都会了。
下载积分:+1(苦逼键盘侠) 真诚感谢!

网友F:
只是 应用机器人不难。本来就是丢在工厂里用的,门槛搞高了,不容易推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人说一下为啥要工具坐标系,建立的中心是不是在最后一个轴中心处
为什么要用到工具坐标,其实用什么坐标都一样的。上面描述的情况应该是先确定机器人tcp点,然后用机器人tcp点去识别定位其他物体的位置,例如线体,工位等等。tcp一般默认在工具法兰中心的,但是tcp在工具法兰中心时,没有可供对准的尖点。所以在视觉应用下,大多数机器人都要用一根带有尖点的工具重新定义一个tcp点,以此增加识别定位的精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人说一下为啥要工具坐标系,建立的中心是不是在最后一个轴中心处
工具坐标建立大多用再焊接和雕刻,机器人工作的时候需要围绕着工具尖端点来工作,这个时候需要把六轴的法兰坐标移至工具尖端,也就是工具坐标。其次出了工具坐标还有个用户坐标,这两个坐标可以配合使用,大多用在视觉和离线,就相当于工具坐标是给视觉生产手爪的抓取坐标,用户坐标是给视觉作为坐标生成的基准坐标,离线原理同上

网友H:
机器人程序很容易上手的。我接触过一位,PLC程序搞不了,但会搞机器人程序,说明了问题

网友I:
程序简单的很,主要是涉及到机器人运动时,点位设置有讲究。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工业机器人论坛

网友J:
基本运动控制是不难的,但是要是加上力觉和CCD,那就还是有难度的。
加油!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刚接触,我觉得比plc简单,只是视觉要难一些,还有为啥要建工具坐标不爱清楚
没那么复杂,世界坐标的Z是垂直的,当你安装一个产品是斜的时候把Z的坐标方向改一下,那不是只要对两个坐标就好了,比如发动机缸体,超声波的焊头等。

网友L:
我来凑下热闹, 没调过机器人。
机器人的轴很多, 对于那些在同一平面平面坐标系或立体坐标系内, 有协同工作的轴, 就要建立一个基准点 ,也就是坐标系统的零点, 方便位置描述。
对因为所轴不在同一坐标系中, 为了描述其在其它坐标系内的位置,引入坐标系平移和旋转。
其实都是为了描述实际用途的。

网友M:
简单搬运很简单的,除非要走复杂轨迹的要用软件

网友N:
你想多了。比plc简单。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