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池剩余电量计算方法

楼主(2020-10-21):
现有铅酸蓄电池48伏 约100A 需要在触摸屏显示剩余电量 0%----100% 求计算公式。
目前电池电流和电压都有读取在触摸屏显示,就差剩余电量。

网友A:
恒流。。。。
加硬件吗?

网友B:
(电池实际电压-电池放电截止电压=剩余放电的电压)/(电池满电电压-电池放电截止电压=总放电的电压)=0%----100%
十分感谢 我试试。
下载积分:+5(青春终败红尘)

网友C:
研究下电瓶车,应该接近的
电瓶车是通过以个库仑计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