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1):
今天发现用485/转usb可以连接PLC上传与下载程序 但必须PLC也有485通讯

网友A:
并不是每种PLC都可以的。

网友B:
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呀。
知易行难

网友C:
以前OMRON有用过232转USB  上传下载程序

网友D:
台达的就一个圆口连触摸屏,我一直在用485上传下载啊。。。你的啥PLC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E:
‘台达的就一个圆口连触摸屏,我一直在用485上传下载啊。。。你的啥PLC   ’
 请问5楼用485怎么上传下载?正需要!

楼主:
台达ES2系列的,我手头只有台达的 其它没有试过

网友E:
请问楼主:ES2怎么用485上传下载程序,我的usb转232,232再转485,上传下载没成功,是不是哪里要设置

网友F:
很多PLC都是这样啊,不用新发现吧

网友G:
引用楼主wangfuwang于2020-10-21 10:40发表的 新发现 :
今天发现用485/转usb可以连接PLC上传与下载程序 但必须PLC也有485通讯

我可以告诉你,三菱的rs422也可以。。只不过你要把两根正,两根负找到,然后再接到485的正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ES2怎么用485上传下载程序,我的usb转232,232再转485,上传下载没成功,是不是哪里要设置

不需要设置,软件上com选择与232一样,USB-485插电脑,连二条线到485插头上。ES2没有试过,EH3,SV2,DCT1000都可以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E:
解决了!是我的rs232转rs485模块是有源的,电源没有接!谢谢大家!

网友H:
很多家通信口,232,485,网线,USB都可以

网友I:
早就用台达试过了,几个com口都可以

网友J:
自己用一个usb转232做了一根三菱fx3u和Q系列的编程线,用来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