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1):
三菱FX-3SA的PLC,用PLSY指令驱动伺服,D8340没有反馈脉冲数,我想读取三菱J4-A伺服的ABZ相输出,来判断伺服的位置,请问需要怎么读取?

网友A:
8340没有数值,也就是你都还没大脉冲

网友B:
伺服里面有个储存当前位置的寄存器,你干嘛不去读他。还有为什么要用PLSY,用DRVI/DRVA不爽么。D8340只记录PLSY中的脉冲数,而不记录是正转脉冲还是反转脉冲。相对/绝对定位就不一样,D8340能记录里面的位置的

网友C:
PLSY指令用在步进电机可以,伺服最好还是用绝对和相对指令

网友D:
A B相 应该是脉冲和方向输出吧,5V的差分信号输出。
免费方案支持,带徒弟
==承接自动化项目==
TEL/VX:13701841216

网友E:
伺服的ABZ是差分输出,你得用模块转成集电极输出,Z相可以不要,只要AB相,我买的模块大概是25块钱左右,淘宝大把,然后接给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点,设置一下伺服每转输出脉冲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的ABZ是差分输出,你得用模块转成集电极输出,Z相可以不要,只要AB相,我买的模块大概是25块钱左右,淘宝大把,然后接给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点,设置一下伺服每转输出脉冲数就可以了

模块型号是什么,方便透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里面有个储存当前位置的寄存器,你干嘛不去读他。还有为什么要用PLSY,用DRVI/DRVA不爽么。D8340只记录PLSY中的脉冲数,而不记录是正转脉冲还是反转脉冲。相对/绝对定位就不一样,D8340能记录里面的位置的

我需要给伺服的位置远远大于DRVI/DRVA能写的值,所以我会用到PLSY,让他一直动作不停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块型号是什么,方便透露一下吗
你淘宝搜一下差分转集电极就好了,我买过两家没有固定型号的,很多人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淘宝搜一下差分转集电极就好了,我买过两家没有固定型号的,很多人做这个

好的,谢谢了

网友F:
简单的事怎么搞的这么复杂?你定位精度要求很高吗?还要接伺服反馈?直接PLSY也可以监控发出脉冲数吧,用DDRVI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事怎么搞的这么复杂?你定位精度要求很高吗?还要接伺服反馈?直接PLSY也可以监控发出脉冲数吧,用DDRVI也可以实现

DDRVI可以写的地址太小了,我需要无穷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DDRVI可以写的地址太小了,我需要无穷大

那你用速度模式不就可以了,一直转

网友F:
你是想一直发脉冲,DDRVI绝对可以,我就做过类似的一直发脉冲,办法总是有的

网友H:
用PLSV指令,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