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 PLC坏了,如何把程序读出来?

楼主(2020-10-21):
三菱FX-1S PLC坏了,如何把程序读出来?

网友A:
LN不接线,24+和COM接24V供电试试
下载积分:+1(king125) 我也这样干过
下载积分:+1(tathui) 努力学习

网友B:
电源坏了找个好的电源换上 先把程序读出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还可以这样操作啊,又学到一招。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D:
送修吧,没能力别拆机 免得拆了造成更多人为故障

网友E:
站长说的方法靠谱~~此续命大法已使用多年!

网友F:
我在维修中还遇到别人奇葩操作,就是像上面说的,L,N 没接220.直接在COM端外加了一个开关电源,机器也一直在用,我想可能是PLC本身的开关电源坏了那样搞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N不接线,24+和COM接24V供电试试
干货啊,

网友H:
FX1N和FX1S都可以LN不接,直接从24+和COM反接24VDC进去临时用。不过建议还是备份好程序后,把电源送修比较安全。

网友I:
高手如云啊,有学习了一招。

网友J:
白猫黑猫,只要捉到老鼠。高手太多,有事总有人有办法

网友K:
我一般是买台二手的,拆电源安装到坏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