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位右移位左移问题

楼主(2020-10-21):
刚学三菱的位左移和位右移,有个问题不明白,我的程序中位右移如果M0到M7全部为1的时候也就是全部接通后,位左移X04按下后还是全部接通的状态,左移不移位,没有熄灭的情况,如果X4位左移全部移位,置位1全部接通,位右移也不移位,假如位左移和位右移剩余一个位置位的话,无论左右移位都可以移位,全部置位左右移位都不能用,什么原因,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最好用中间继电器来做起始移位,移位完成就立马复位。。

网友B:
不是不能移位,是因為移位條件一直為1,移位了也看不出來

网友C:
X3和X4都是置一,肯定是接通的啊

网友D:
没有把前面触发条件停掉,你看看我这个程序类似于跑马灯是关掉了前面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