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2):
Studio5000 V32安裝總是提示失敗,怎麼解決,請大神指點!
無法安裝,安裝時提示組件未安裝,不知道怎麼解決。
有大師指點迷津嗎?
非常感謝!

网友A:
提问题应该同时上截图啊?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题应该同时上截图啊?

反正就是安裝失敗,讓我聯繫AB技術支持。
等下次再裝一回,截圖。

网友B:
有图才有真想

网友C:
要干净的系统哈

楼主:
又裝了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裝了一次。。。

你贴子说的是V32版本安装失败,现在又说装的是V33版本,不是一回事儿~
V32版本我装过,没问题。V33版本我也装了,装了多次,都有问题,看来是真的有问题了~
V33版本在WIN7 系统下跟其它老版本一起安装有报错误,但结果算成功了;在新的WIN7系统单独安装V33版本也都报错误,一次结果算成功,另两次报失败~
还没在WIN10系统下安装过~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子说的是V32版本安装失败,现在又说装的是V33版本,不是一回事儿~
V32版本我装过,没问题。V33版本我也装了,装了多次,都有问题,看来是真的有问题了~
V33版本在WIN7 系统下跟其它老版本一起安装有报错误,但结果算成功了;在新的WIN7系统单独安装V33版本也都报错误,一次结果算成功,另两次报失败~
还没在WIN10系统下安装过~

=================================
V32安裝時也是完全相同的情況,所以就發這個截圖。

网友A:
你的系统是哪种系统?WIN7的哪个版本或WIN10的哪个版本?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是哪种系统?WIN7的哪个版本或WIN10的哪个版本?

====================
我在win 7-64bit ultimate終極版, win 10 pro-64bit。兩個系統都安裝過,一樣的情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我在win 7-64bit ultimate終極版, win 10 pro-64bit。兩個系統都安裝過,一樣的情況。

一般建议是用虚拟光驱装载软件进行安装(有部分软件是因为路径太长或路径名包含中文就会出错),如果是装Microsoft.NET.Framework时进行不下去,也可以自行先将要求的这个版本的Microsoft.NET.Framework这个安装文件找出来手动安装好以后再进行Studio5000软件安装~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建议是用虚拟光驱装载软件进行安装(有部分软件是因为路径太长或路径名包含中文就会出错),如果是装Microsoft.NET.Framework时进行不下去,也可以自行先将要求的这个版本的Microsoft.NET.Framework这个安装文件找出来手动安装好以后再进行Studio5000软件安装~

===================================
關鍵是看不粗來究竟是哪裡出錯呢?沒辦法下手處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
關鍵是看不粗來究竟是哪裡出錯呢?沒辦法下手處理。

装Studio5000 V33版本的关键环境要求就是系统必须装有 DotNETFX_3.5 和 DotNETFX_4.8,只要这两个条件满足了,其它就不再是问题了。经试装,在WIN10专业版本下无错误安装成功~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Studio5000 V33版本的关键环境要求就是系统必须装有 DotNETFX_3.5 和 DotNETFX_4.8,只要这两个条件满足了,其它就不再是问题了。经试装,在WIN10专业版本下无错误安装成功~

======================
感謝你的提示,我看看系統有沒有這兩個東東。